怎样破解清华同方主板密码

楼主(2008-10-28):
怎样破解清华同方主板密码,主板设置有超级密码,放电根本不起作用,有没有办法清除他的密码,最好不要重写BIOS

网友:
试试这几个
thtf, thtfpc, tongfang

网友:
是台式机的主板还是笔记本的?

网友:
新型台式机,945以上型号

网友:
谢谢孤帆远影版主,用THTFPC进去了,再次谢谢

网友:
清华同方主板密码是thtfpc,因为主板BIOS集成还原卡功能,只有刷新BIOS才可以去掉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