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hinkPad R60 9460-AWC 无法开机集锦

楼主(2008-10-28):
都是这个机型

问题

1 开机后报警8声 找不到显卡? 换哪能行?

2 开机后出现THINK PAD 之后屏幕变黑 有背景光 硬盘灯不闪 只有电源显示正常 换内存硬盘都一样 问题出在哪?

3 开机后无任何显示 大约2秒后自动断电 无法启动 只有拔掉电源后再接上才能再次启动 但问题依旧!

请各位指教~

网友:
我说下第三个问题,    开机两秒自动掉电, 是 主板内部短路。。    主要查  保险   。。。    MOS 极与极。。。
  最简单的就是 测各个大电感的对地值。 看看有没短路。。。

网友:
我补充一下,2  开机显示屏暗可以检查一下高压板,屏线还有灯管。
1 报警你可以换一下内存,刷BIOS

网友:
2 没有屏暗现象 外接显示器一样的 是黑屏 有背景光
1 怎么刷bios 无法开机

网友(2009-03-31):
R60的经典问题。。。可能现在还没好的解决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