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已久的一个烂电源 求助大师!

楼主(2008-10-28):
郁闷 这个电源 弄了好久了 待机绿色5V 紫色5V 短接绿黑线,测量黄线2.6V 红线1.2V
桔黄线0.75V 紫线5V??.. 后级鼓包电容已全部更换 7500 .339.推动
三极管
. 开关管. 光耦全部更换过 故障依旧....
希望大师给点意见 ..
求助

网友:
后级的整流二极管有没有坏的。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出在了主电源回路了,肯定有电阻或电容变值了,查一下TL 431,以及主振电容,1UF/或者是2。5UF的两个振荡电容,在两开关管的附近。

网友:
后级整流没问题 正在查 TL431

网友:
TL 431没问题...主振电容?在哪 什么形状的啊

网友:
1UF/2.5UF/4.7UF /50V的电解电容,接在主开关管基极。
如果连电路图和元件都不认识的话,最好给专业人事修。ATX电源是高电压,容易造成危险。

网友:
查主电源次级输出电压反馈电路,可能有电阻变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