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80G的数据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2008-10-28):
恢复80G的数据需要多长时间?谢谢~

网友:
快的话加上开关机时间和和客户扯皮时间 大概5分钟左右!
如果慢的话,三天五天也不一定

网友:
和硬盘大小无关。

主要看破坏形式,如果是写分区表能解决的问题,可以控制再5分钟内完成

网友:
那么快啊    ,用什么软件啊

网友:
看是什么原因,时间长短不好说,如果是因为误克隆损坏了分区表的只需几分钟就可以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刚好在点了克隆确认马上停止,但已失去了原来的3个分区,变为一个c:分区。请问误克隆的盘快速恢复的方法,用什么软件比较安全。winhex可以吗?给个提示,谢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需要具体分析你硬盘原来的分区。

一般的你的0和63已经覆盖了,后面的扩展分区表找到了就好办。

在网上的话加我qq,我帮你远程看看

网友D:
如果是因为误克隆而造成分区丢失的 这样的活我最爱接了 省时省力又 来钱   说白了就是恢复一下分区表 不过 如果不慎又把要恢复的分区给覆盖掉了那恐怕只有找神仙来帮恢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具体分析你硬盘原来的分区。

一般的你的0和63已经覆盖了,后面的扩展分区表找到了就好办。

在网上的话加我qq,我帮你远程看看

请问后面的扩展分区表在什么位置,您的意思扩展分区不在63道以内吗,它们会在那里。另外您有用过PC3000中的scan maps恢复所有分区内容吗?我没QQ对不起只能口述。我还想能否用winhex 编辑 恢复失去的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因为误克隆而造成分区丢失的 这样的活我最爱接了 省时省力又 来钱   说白了就是恢复一下分区表 不过 如果不慎又把要恢复的分区给覆盖掉了那恐怕只有找神仙来帮恢复了

您说的不慎指的什么,我现在就是不愿意搞什么不慎,所以请您说清楚一些,我的磁盘原有C:/D:/E:分区,误操作ghost写操作(仅1秒立即停止)后失去了D:/E:分区,但数据在E:盘,请问最简单的分区恢复方法。当然有人说用PC3000恢复,但如何做最可靠且最简单,我不想用什么RAW RECOVERY.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