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的主板,怎么总是这个鸟样的啊?烦死了。

楼主(2008-10-28):
AMD 754主板总是这个鸟样的,就是没有总线电压,BIOS 1脚没有电压,总是这样,有哪位老大,给个线路图啊,寻了好久了,给一个吧。。。

网友:
32PIN有电压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假负载,总线没电压,BIOS 1脚没电压,其它都有。寻线路图一个。

网友:
最后,跑38。。。。。。。。。。。。。。。。。。不过。

网友:
桥已经NG了。算解决了。

网友(2010-01-28):
桥已经NG 是浪个意思?

网友:
没有总线电压就查总线电压从那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