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回扫线光栅中间暗四周亮

楼主(2008-10-28):
有台飞利浦 107G  ,有时候开机分辨率 是60HZ ,但从电脑桌面设置中显示是75HZ ,【从显示器菜单中看到是60HZ】  ,有时候开机正常  ,于是打开显示器加焊,     完毕装好号  显示器有回扫线 ,光栅中间暗四周亮  ,请问如何检修 ?

网友:
我 是 一名 维修菜鸟!现把我之前一个 偶然机会修 好的板子!告诉大家!让大家参考下!一张810的 主板加CPU   内存!可以点亮!就是 不管用 什么 方法就 是 认不到光驱   硬盘!正在百思不得其解的 时候!项 估计是 空焊了!于是焊了 下 两个 IDE!结果好 了啊 !

网友:
光栅中间暗四周亮  你看尾板有没有开焊的

网友:
焊之前和焊之后的故障现象不一样.就要考虑是否有的地方焊短路了.

网友:
  搞了好几天   ,才发现显示器 管脚 折弯了一根。

网友:
呵呵!真不小心

网友:
哈哈。第一次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