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015d打印出来乱码

楼主(2008-10-28):
hp2015d打印出来乱码,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先换电脑,再数据线试试

网友:
是驱动问题。我试过的,但不敢保证你的是这样,

网友(2009-01-31):
把原来的驱动删除掉
安新的驱动!!
一般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出现乱码的原因有多项
1.打印驱动程序损坏;
2.打印线有问题;
3.电脑接口有问题;
4.打印机内存里面的打印内容混乱。
建议换数据线、删除驱动重装、换电脑接口等步骤试试。

网友:
是激光机吧 应当是驱动程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