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帮忙,在线等

楼主(2008-10-28):
有一块GA-8IE2004的主板,紫5V的阻值只有46,不开机,有很多小
三极管
一脚都接地,
不开机

网友:
技嘉板好多都是坏I/O,建议你跑下开机电路,再换个I/O试试,哪些小三极管很少坏的

网友:
I/O拿下来还是这样,

网友:
只有这个5V电阻异常吗?还是其他的电压异常没?复位时钟之类有没有异常?

网友A:
测一下1117大头对地阻值
开机电压,I/O代机电压,还有就是桥坏了。

网友:
你试试跑紫线5V,有可能NQ挂了

网友:
南桥量了阻值正常,这板子没有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