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k7s5a BIOS装反了点不亮了

楼主(2008-10-28):
ecs k7s5a
板子本来没有问题可以正常使用
把长条BIOS块取下来读取信息
后来往主板上装,装反了,通电CPU不工作,BIOS块发热
后来换一个好的BIOS块,再写信息,信息正确,可是板子再也点不亮了,
请问会是哪里的问题
cpu
点不亮

网友:
换个Bios底座试试

网友:
我有个插反了的BIOS,发热,但是并没有烧,还可以正常使用,,bios 是否刷写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