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K7主板跑C0

楼主(2008-10-28):
这张主板拿到是检查是跑C0  内存电压 CPU电压都正常,BIOS由于没编程器所以没有刷请教大家现在出什么招!!!谢谢

网友:
把内存供电管换了试试,再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K7的系统首先还是要排除一下CPU自身的原因,然后清空CMOS以后再跑一下看看

主板上要考虑IO 北桥虚焊 BIOS资料

网友:
C0不是还没过CPU吗?压下U座和北桥看有什么变化没有?

网友:
看哈是不U座虚焊~!

网友:
首先感谢大家的帮助,U座是穿针的那种,压南北桥和座子都没有区别 I/O换了没用。U也在别的板子上跑了好的。至于BIOS没有编程器所以没有刷!!!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座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