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的问题

楼主(2008-10-28):
本人有一个迈拓的硬盘,开机就报警,还能修吗。谢谢

网友:
硬盘怎么会报警?千奇百怪!。

网友:
吱吱的响

网友:
应该是磁头撞盘了吧,

网友:
磁头刷到盘面了?你听听是不是硬盘里面响?如果是里面是这样响的话可能是电机或刷到盘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