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pe-a800

楼主(2008-10-28):
在内存附近的场管已换同一型号的,,可老烧旁边的电容,,刚开始的电容2。56V,场管2。56V,内也是2。56V,可几分钟后电容烧了,,都变为0。35V,,刚换电容也好了,,可几分钟后又变了。。。。。

网友:
电容极性接对了吗,换个高耐压的试试.

网友:
电容在短时间内烧毁,很大的可能性是过电压
LZ检查一下电压是否符合电容的额定电压

网友:
电容极性接对了吗,换个高耐压的试试.

没接反,,除非主板标错,,,

网友:
是不是电容烧了哦
你干脆不上这个位置的电容再试

网友:
16V 1000微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