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罢工 插市电也无输出

楼主(2008-10-28):
今天接修一ups 说实在全无经验 瞎子摸象

现在的情况是插市电  输出插孔无输出 指示灯一个也不亮 保险ok  电池没有一点电

请问:插市电后 变压器是不是应该有副级电压输出供给电路板工作?现在各绕组均无输出

          插市电后 转换继电器应该是吸还是开?

网友:
UPS在电池没电时是不会启动有输出的,先把电池充满电,查查充电电路.

网友:
插市电 输出插孔也应该有输出 (输出的是市电)???对吧 可能问题不止充电电路

网友:
不对,UPS是啥作用?电池没电了还要它干啥,它还启动干啥,电池没电不会启动,不启动是不会有输出的,而且充电也用其它充电器充,它自已是充不了的,明白了吗?

网友:
那就是说 ups长期不用 它就”报废“了

网友A:
现正给电池充电  atx的12v 串个12v的小电珠  电池电压立即上升到12v 貌似电池完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正给电池充电  atx的12v 串个12v的小电珠  电池电压立即上升到12v 貌似电池完蛋了?

用专门的充电器,先提高电压,恒流充看充的进不,如不行基本上是电池报废了。只有换,比较贵的。

网友:
换了个电瓶和继电器 ok  这种电瓶标称容量才4AH 12v 简直小马拉大车

网友(2009-01-01):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个不开机的UPS,插上市电按开关键一点反应都没有。是不是也是电池的问题呀?

网友:
按开关启动的时同时用表量电池电压,看电压下降太大一般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2010-03-21):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个不开机的UPS,插上市电按开关键一点反应都没有。是不是也是电池的问题呀?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的,UPS放得太久了电池没电就是这样,你可以另找一个正常的电池并在原的电池上,然后插电开机正常后再把并上去的那个电池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