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跑E416

楼主(2008-10-28):
一方正P5GD1-TMX/S主板ASUS代工,开机码跑E416,量各供电正常.还有一特殊现象是,短接开关针风扇转一下又停,过几秒又自动启动走码到E416为止,还有短接复位针测试卡的复位灯亮,随后风扇又是停转,几秒后又自动启动跑码到E416.IO是W83627EHF-A.不知从哪下手,望高手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
先排除内存问题,再把IOW83627EHF-A换了试试

网友:
谢谢,内存我换过,我也在想是不是IO的故障,问一下有可能是BIOS的故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