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783V\行宽超大不可调

楼主(2008-10-28):
又是我的贴还是老问题.检查了行宽管拿了个TIP122代换过了,之前是IRF630M.上下阻尼管型号DMV1500M.测试是好的.没元件代换没换.S校正管和S校正电容都换过了,检查了行宽管三个脚所有线路上的元件,电容都换过了,问题没解决,按电源开关键能把OSD菜单调出来,从这个状况能不能判断是CPU程序问题,另有个问题一直搞不清,有人说把行宽管C脚吸空,可这机是用的场效应管呀,这么一说我都有点怀疑我找的那个是不是行宽管了,可行场电路附近没有其它大三极管了呀,

网友:
复合二极管的下阻尼软击穿.拿了个RU4代换上之后,行宽变小,开机慢慢缩小,缩到一定程度屏幕就开始剧烈闪动,闪几秒之后黑屏,但马上又亮屏重复闪动.是不是这二极管不能代呀

网友:
FR2这个二极管能不能代换呀

网友:
最好先查好参数再代换

网友:
气得我吐血了,晕不知道在那看了个贴说把下管剪掉,拿RU2代换下阻尼,郁闷,上午去买个RU4代换上去,行宽到是缩小了,但电流过大,不一会就屏闪黑屏,如此重复,觉得管不行,下午又去电子市场,找了好大一圈.找回了RU2代换上,通电开机,屏缩小,二秒钟不到,把我电源IC给烧了,谁用RU2代换过呀,郁闷也不知道是不是乱讲的.有用RU2代换的成功案例没,.

网友:
进工厂模式调整。

行宽管确实是IRF630
记得有AOC工程师和我说过:包包也会影响行幅(有实例)。
:)
兄弟,又跟你帖,告诉我包包型号,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