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返修台的选购

楼主(2008-10-28):
随着单桥板子的大量使用, 空焊/做桥的需求也越来越多.
一直以来想购买个物美价廉的BGA返修台,但是在双向暗红外/下红外上热风的加热方式及品牌,不知该如何选择!

我诚心的希望已经在用的朋友和坛子的版主/超管们,可以提供下参考意见,或者组织下团购!
让我们在技术上/设备上都可以与时俱进,

期待者大家的指点

网友A:
今天在淘宝上看了一个下午,发现数雷科的链接最多,但是看它的外观感觉有点简陋!

但是对深圳宏腾 BGA返修台-HT-380B    这款感觉不错 下面是介绍,有人在用吗?~

规格及技术参数:

1.总功率:3200W

2.上部加热功率:800W

3.底部加热功率:2400W

4.使用电源:单相220V AC 50/60HZ 3KVA

5.外形尺寸:机体部分500*400*580MM

6.温度控制:高精度K型热电偶.

7.定位方式:V字型卡槽PCB定位,最大适应PCB尺寸350*310MM

8.机器重量:约32KG..

特点:

1. 采用高精度进口原材料(温控仪表.PLC.加热器)精确控制BGA的拆焊过程.

2. 上下温区独立加热,可设置8段升温和8段温控制,能同时储存10组温度设定).

3. 该机具有电脑通讯功能,内置PC串口,外置测温接口,配有软件,能实现电脑控制.

4. 选用进口高精度热电偶,实现对温度的精密检测.

5. 采用上部加热与底部加热单独走温度曲线方式,横流风机迅速冷却原理,保证PCB在焊接过程中,不会变形.

6. 拆焊和焊接完毕具有报警功能,配有真空吸笔,方便拆焊后吸趟BGA.

7. PCB定位采用V字型卡槽,灵活方便的可移动式万能夹具,对PCB起到保护作用.

8. 对于大热容量PCB及其它高温要求,无铅焊接等都可以轻松处理.

另外这个可以做无铅吗?

网友:
顶起来,希望可以在帖子里得到答案,急着购买,好多桥要做啊!!!

记得以前的有不少帖子上说,好多都是自己DIY的,有好用的,可以跟帖,我不一定非要购买大厂的,自己做的好用的话,也行啊

网友:
好事啊,平民化了,幸事啊

网友:
论坛的CHINAFIX和SULIN好像用的就是深圳宏腾 BGA返修台

网友:
继续 等待  因为此投资金额不小  所以想多听些建议

网友:
$$$购买一个BGA返修台,不知道效时的SP380如何,投资金额不小  所以想多听些建议.
顶起来

网友:
是啊  怎么没有期待的答案啊

昨晚在淘宝上看了很久,把价位锁定为2种
5000-15000/12000-30000
现在主要是考虑,是选用哪种加热方式?   双向暗红外?下红外上热风?

网友:
ACHI IR-3型   这个是双向暗红外的  价格挺便宜的

有在用的吗   效果怎么样

网友:
我也是想买个这种的,价格非常便宜。
坛子里面用这个的朋友能不能说一下,使用情况如何?

网友:
没有人 愿意共享下 经验
为我们这些新手  指点迷津吗

网友:
嘉兴 是卖BGA的吗  我加了你的QQ  怎么没有反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在淘宝上看了一个下午,发现数雷科的链接最多,但是看它的外观感觉有点简陋!

但是对深圳宏腾 BGA返修台-HT-380B    这款感觉不错 下面是介绍,有人在用吗?~

规格及技术参数:

1.总功率:3200W

2 ...

回复楼主的话, 这个可以做无铅的

网友:
论坛里已在搞团购了呀,官方网站推荐宏腾。你们都没看到吗?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5792-1-1.html

网友:
暗红外和远红外是一样的工艺吗?
有什么不同?

网友:
楼上的,你可自己动手做呀.看这:
自己DIY一套多段曲线热风BGA,争取成本控制在1600元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4844-1-1.html

网友:
淘宝网上,红外线返修台,都是这两个厂家的。
雷科916型红外线BGA返修台 7200RMB
泰安普惠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红外线BGA返修台 T-870A 5800RMB

坛子里的大大能不能说一下,使用情况如何?

网友:
坛子里的大大能不能说一下,使用情况如何?
----------------------------------------------------------------
为何很多维修站、一些小厂都用上万的产品,难道他们有病?!

不同的功能、使用的简易性、稳定性、可靠性决定了BGA的价格。

要根据自己的能力(焊接水平和资金)和需求(做BGA的量、成功率的要求等)来购买BGA设备。

论坛里有会员用电炉、风枪做BGA并且在90%以上的成功率。但这需要大量的实践经验才能掌握。优点是不需要额外的投资,缺点是不可靠,成功率受 经验 的影响巨大。

对于做笔记本的,要求100%的成功率,即便不成功也不允许将故障扩大,这就对BGA设备有了很高的要求,因此价格也就上去了。

网友:
我和后来者科技一样,把价位锁定在 15000RMB 左右, 最好能不超过 20000RMB.
要做笔记本。

象楼上说的 [对于做笔记本的,要求100%的成功率,即便不成功也不允许将故障扩大,这就对BGA设备有了很高的要求,因此价格也就上去了。]

想多听些BGA返修台实践经验建议,为我们这些新手指点迷津,期待者大家的指点。

小声说:我可沒说要找便宜烂货,但也沒钱买再高价格的。

网友:
淘宝网上,北京泰克尼森科技有限公司 ACHI IR-3 双向暗红外BGA返修设备. 4800RMB

威力泰红外线BGA2008返修台. 4000RMB

网友:
我找了几种比较经济的,但不知道以下的要多少米?

英國 PDR 紅外線 BGA 維修系統 IR-X310(IR-XT5)

威铁克 VECTECH BGA1000 红外线 BGA 维修拆焊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朋友使用的是HT580糟透死了。成功率一般。便宜 服务一般。技术人员一般  但是便宜。可是光便宜没有用的。我的朋友当初也是这样想的可是现在接活的时候有的做不了。还得拿到别人家那里做。和麻烦的。有钱吧赚不 ...

支持你换其他的品牌吧,然后你把2个品牌的差距写出来,别告诉我厂家指导你怎么做BGA,或许他做的都比你还少呢,焊接的很大的关键要自己去掌握技术,调整温度等,我只是想了解他们的不同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