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pe各项电压都很正常,开机上卡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8-10-28):
杂牌845pe各项电压都很正常,开机上卡复位灯常亮。晶振换了,门电路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怎么样不先想到换个IO呢....

网友:
1:换IO
2:换SB

网友:
就是IO
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你这样的问题,复位是最难修的故障,根据楼主所说的换晶振、换门电路,我认为比较盲目,你换晶振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在换元件之前一定要大体确定被换元件已损坏,4楼所说换IO,我不敢苟同,复位涉及到门电路,南桥、电容、电阻等,为何不跑电路看看!测RESET到南桥是否有低电平输入!还是按照无复位的流程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