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PFC掉电故障求助

楼主(2008-10-28):
一长城PFC的P4电源,可以正常启动,用几分钟或十几分钟(时间不定)后就掉电,掉电情况是这样的:机子用得好好的,比如正在上上网突然就全熄灭了。再开也能开着。换过主板,确定是电源的问题了。不知是什么坏了呢?查了很多零件都没坏的情况。电源管,电容都没坏(全拆下测过了)。

网友A:
用几分钟或十几分钟(时间不定)后就掉电
---------------------------------
可能是某元件热稳定性的问题。如有假负载可接上,在故障出现时测494 是否保护,然后逐一排查。

网友:
没有假负载呢。二极管也没有坏啊。发热大的就电源管,整流二极管。其它的就是输出处的几只电阻了。没什么发热了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电脑的配置是什么啊?看看电脑总功率先,如果总功率200w左右,电源是带得起的,那就考虑电源里面某些元件的稳定性问题或者有无虚焊之类的。如果总功率较大,接近250w,比如有大功率独立显卡、dvd刻录机,要排除电源开关管老化等情况。长城300p4pfc用的是两个13009,理论功率只是250w,但实际上考虑到散热等情况,200w是比较稳定的输出。
另外想问,掉电的时候,你是把电源插座的电断开还是直接再按主机power开机?如果电源的电压不稳,掉电有两种可能,1是主板强行关闭电源,按power键无反应,要断开atx电源后(关闭电源或者断开20针插头)才能再开机,此时是主板的ps-on输出高电压。2是atx电源保护,tl494 4脚高电压。以上两种情况你都可以查一下,搞清楚主板保护还是电源过流、过压保护。如果是主板保护,可能是功率不足,你找个假负载试试就知道了,或者找两个新的13009换上去试试。如果是atx电源保护,你只能慢慢的排查故障了,相信你这方面也很有经验了。
顺便说句,我修理旧东西都喜欢先清理干净,atx电源有灰尘的话我都是拿到水龙头冲洗的,有时候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谢谢楼上兄台,是长城300p4pfc的电源,我把它用在P3的机上也掉电。我都已经减少了光驱,集显卡的板上都是这种情况。内部灰尘已经清理干净的了。昨晚查我了一个多小时都找不出个所以来。是电源问题。

断电后不需要拔开插头直接按POWER键就可以再开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听你说来不是主板保护,atx电源也没有保护。这种情况还是要用假负载来试验才行哦。随机的故障只能创造一个环境让它变成持续的故障,否则你浪费的时间可能远远超出电源的价值。
假负载能做个论坛上介绍的就最好,我也做了一个,效果不错,也不算很麻烦。简单点的话你可以买几个汽车用或摩托车的灯泡,12v和5v的,接上去就行了。
如果你碰运气的话,可以在各个场效应管、肖特基管的管脚加焊,然后更换tl494试试。其他的就帮不了你了。

网友D:
请问大只兄,论坛的假负假在那里有?那个比较好?推荐一个给我。

网友:
自寻烦恼,这个电源顶多30块钱!!有那么多时间还是想想办法怎么把生意做好!

网友:
LS的兄台也说得对,哈哈。有空才搞搞,没空就不理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几分钟或十几分钟(时间不定)后就掉电

可能是某元件热稳定性的问题。如有假负载可接上,在故障出现时测494 是否保护,然后逐一排查。

怀疑是这种问题的话又没有相关工具其实很好解决

把电源开了盖子放起来用,用电扇猛吹着,看它会不会出现同样情况
如果真是有元件热稳定性差,这样多半能进行大约的判断

当然了,如果在掉电时马上拔掉电源,用手摸一摸,看看有没哪个元件特别地热一点,拿个小小的风扇特别地照顾它,就更容易判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只兄,论坛的假负假在那里有?那个比较好?推荐一个给我。

就是电源板块的置顶帖“ATX电源测试仪的电路及元件参数”嘛,不过我自己改了一些参数的,比较针对平时所见的电源。

网友E:
回复 网友F:

长城300p4pfc新的电源不止30吧?这个电源做工还是可以的,我见过几个坏的只是烧了辅助电源的。现在装机的不少用“名牌”都是用长城,探究一下故障成因对于以后也有指导意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长城300p4pfc新的电源不止30吧?这个电源做工还是可以的,我见过几个坏的只是烧了辅助电源的。现在装机的不少用“名牌”都是用长城,探究一下故障成因对于以后也有指导意义啊。

你搞个全汉的电源拆了看一下才知道什么叫做工,我是说相同价位啊!不要理解错了,长城的只是比航嘉的要好一点而已!我这边2手的这种电源就是卖35,我拿30

网友:
回复 网友G:

说长城做工可以是因为在100元左右的电源里面它还是有完整的emi和pfc电路。舶来品超出了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看看就算了。我来这个论坛很大程度是因为这里专门讨论长城电源的故障。我们这边比较少二手电源,价钱也没有这么便宜。给人装机不敢用二手,长城算是比较保障的,人家听起来也好一点,呵呵。

网友:
会不会是虚焊或者保险丝、插孔等接触不好引起的。

网友:
回15楼, 绝不会虚焊, 保险是焊上去的那种不是座的那种.所以不会出现你所讲的

研究了几遍,  找不出原因, 电源开关管, 整流管(包括所以输出的二极管), 电容, 输出端的对地电阻, 339IC, 都检查过. 不见有间题.

网友:
不像是保护,换一个494\接494第8.11脚的C1815及周围电路试试看,或者从8\11脚接出两条线,长时间监视输出电压,
如果出现故障时8\11脚 电压正常,再监视两个C1815的输出电压,一级一级往后看

网友:
谢谢验钞机朋友,因494没有可代,C1815换过,故障不变。

网友:
我以前的一个杂牌电源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后来用了一段时间后爆掉了,烧了一堆元件,就丢了,估计换元件修也要几十块。就没搞哦。呵 呵 。

网友:
也可能是主板插头内部松,接触不良

网友(2009-01-02):
接假负载测试,看是否有虚焊还是开头管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