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PE主板为何开机十分钟才亮

楼主(2008-10-28):
V星845PE主板一块,开机后有时正常点亮,有时要等(好象在预热一样)几分种或十几分种才亮,怎么回事啊?小弟我什么都换过了,如:CPU,内存、电源、显卡?高手请教一下!

网友:
把主板上的电容都换了就好了

网友:
以前有块精英815 和你说的类似 换了晶振和起振电容就好了

网友:
谢谢,我试试换晶振和起振电容试

网友:
三楼兄台说的,换晶振干嘛啊?此主板开机就工作,电源风扇转,CPU风扇也转,就是要等十几分钟才能正常点亮,这好象也晶振没有关系吧

网友:
我想也是电容!你可以试试!
电容库存电量慢,开机就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