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开机电路奇怪故障求助

楼主(2008-10-28):
此机板彩用82801BA与W83627HF组成的开机电路。此板开机正常,但windows关机还是按一下PWR关机键,关机后半秒钟内又自启动,即是无法关机。

开机中,短接PWR五秒后能关机。但此时按PRW键无法再开机,此时测量的67脚电压在1。1V,缓慢上升到1。2V多就自动开机,此过程时间不定,有时几十秒,有时几分钟,有时整夜也不自动启动。开机后的67脚是3。3V。

由于对于W83627HF在实际应用时67脚外围电路不详,电压为什么缓慢上升无法知道,另外这个电压的缓慢上升,差距是0。1V左右,哪么这个类似跳变的电压就能使开机电路自动作了吗?IO已换过故障不变。还请各位高的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68PIN是否有高电平啊,67和73都是连南桥的

网友A:
 如有一个125的门电路 就是它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有一个125的门电路 就是它坏了

没有125的门电路,有74HC14,74HC000,还有个21AN2CK 7404应该是指74LS04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