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2主板无供电

楼主(2008-10-28):
nf2的主板   RT9241B+9602组合 假负载有供电  插cpu无供电  rt9241  SS端电压0

疑点:假负载上有个2.5v参考电压 不知这个电压是否和核心供电有关系 假负载时2.5v参考电压正常 当上cpu时 这个电压就降到0.9v

请达人指点下思路

网友:
关注中,很奇怪,期待高手高手高高手出现

网友:
插cpu无供电  rt9241  SS端电压0,是不是没有EN和VID啊

网友:
462针的en和vid 是哪个脚》?

网友:
这个故障在我身边发产多次了,我一般都是换RT9421B,换虑波电容就好了。

网友:
9241+9602的PDF,相关帖子
论坛里多的是
LZ搜索一下吧
先测量一下VID EN脚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超级难修  dvd脚电压正常 ss端0v 又是462的板子 接假负载供电正常 换了功率mos管 和供电电容 依然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