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源高压一体板到驱动板都有些什么线?

楼主(2008-10-28):
是品牌机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和驱动板。

分析了一下,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GND一根

电压2根:一根前端有16V电容,一根前端有25V电容,不知道分别对应多少V的电压,有两种电压到驱动板上吗?

控制线两根:两根控制线直接通往高压部分电路,一根是控制亮度,那另一根呢?

请大家指正。

网友:
通用的,一般就只配套了3根线,电源,地线,ON/OFF,
如果是品牌机的,一般情况下,都带上亮度控制.而且,电源和地线,一般都有2根以上并联在一起~~~~~~

网友:
谢谢洲记。

我分析的电路也确实如此,有两组线都是两条并在一起的。

网友:
二楼正解。。。呵呵。。。。

网友(2009-01-06):
那怎么找触发线是哪根呀?

网友A:
触发线也就是开启信号,一般是5V或3.3 V,可以把供电和地接好了用线一根一根的去试,那个能触发就能确定了,不会烧东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线也就是开启信号,一般是5V或3.3 V,可以把供电和地接好了用线一根一根的去试,那个能触发就能确定了,不会烧东西的

原来不会烧东西呀,记下了,以后可以放心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哥们是这样子弄的啊!维修可不能这样哦,只要掌握了技巧大可不必这样去试探着维修,人民币自然大把的进来。

网友(2009-04-13):
12V 5V GND on/off bright 不过有的上面有P-id干什么的-如飞利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