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换电容后点不亮了

楼主(2008-10-28):
映泰nf4am2l 使用一年半,近来不定时自动关机,发现cup边上的5个3300uf电容中的4个爆了,第一次5个换的是2200的 能亮但进系统到扫描硬盘就会自动关机。
买了sanyo的16v3300的重新换上 上电时 响一声。响声一长2短,然后就没反应
风扇能正常转。
应该查那里,,,,,,
谢谢指点

nf4am2l+amd3600+kongstone1g667+7300g

网友:
是不是电容有问题,现在假货太多了。要不就是安装反了。
如果确实不是电容问题,就按 不开机 查。

网友:
电容假 不好说,只是看上去 有点高低

网友:
和我的板子一样。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板子。经常1长两短。。。
我都是刮内存槽就好

网友:
是不是你换的电容,型号不对呀

网友:
正负应该 不会错, 有白边的是负极。除非三洋电容标示不一样了

网友:
发现不亮了
-----------------------------------------------------------------
这句不懂?是啥不亮了,是主板不通电吗?

偶尔上电时 响一声。响声一长2短
--------------------------------------------------------------
如果有声码,肯定主板以上电并跑码了。可用诊断卡看看代码。

网友:
发现不亮了
-----------------------------------------------------------------
这句不懂?是啥不亮了,是主板不通电吗?
主板上电 风扇转的,显示器不亮,呵呵,没有通过自检的短声。
重新把电容焊了一遍,上电能听到一长2短声了。但响完就没反应了
不过用2200 时的能通过自检,能点亮显示器,不接硬盘时不自动关机

网友A:
进步快乐 是用户?
1:电容焊坏了,如果连了短路了,用表一量就知道
2:“发现不亮了 偶尔上电时 响一声。响声一长2短”诊断卡,多少?显卡报警?
3:裸板+CPU跑多少代码?你都“响声一长2短”了,应该跑C1了吧?
4:不接硬盘时不自动关机,难道还有别的毛病?

我这常能遇到顾客自己换电容,拿来以后:
1:断线了,温度太高了。
2:电容焊点大连了
3:把别的东西焊掉,焊连了
4:用力摁进去的,2个脚只透出来一个脚的,那个还在里面没出来。
5:还见过,用力压板,使得桥虚焊了。

如果你喜欢,去找个旧板,如694,810的什么的去练手吧,我从来不让学徒拿好板子去练手。

建议:如果是用户的话,别为了省小钱,把主板给报销了(哑巴治成聋子了),找专业的看看吧。

网友:
映泰nf4am2l 使用一年半,近来不定时自动关机,发现cup边上的5个3300uf电容中的4个爆了,第一次换的是2200的 能亮但进系统到检测硬盘就关机。
买了sanyo的16v3300的重新换上 发现不亮了 偶尔上电时 响一声。响声一长2短
--------------------------------------------------------------------------------------------------------
你主板原型号的电容是多大的呀得换原型号的你一会用3300  一会2200的都弄晕了
电容要换原型号的要不然就出现你说的毛病了

网友:
原来的型号是6.3v3300uf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步快乐 是用户?
1:电容焊坏了,如果连了短路了,用表一量就知道
2:“发现不亮了 偶尔上电时 响一声。响声一长2短”诊断卡,多少?显卡报警?
3:裸板+CPU跑多少代码?你都“响声一长2短”了,应该跑C1了 ...

有理 好好检讨

网友:
如果3300  6.3是原型号最好是换原型号

网友:
6.3 3300的还不好找?   我上次的那个才是不好找,12V 3300的.

网友:
1查看焊点
2线路断了没有
3刷BIOS

网友:
看看是不是把电容脚旁边的  线   搞段了

网友:
耐压高替换低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现在的问题应该是找不到 显卡了,呵呵。1长2短,显卡找不到 是不是问题严重了

网友:
使用一年半就爆电容是不是要检查一下使用环境先

网友:
听起来像是显卡报警 的意思

网友:
你先看一下你焊上去的电容有没有连焊或空焊,一长二短声应该是内存问题

网友:
是不是 显卡哟偶问题,用块好的显卡试试

网友:
应该是把线整断了吧,我刚开始的时候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就是  好好看看板子是不是板子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结束:主板测试卡跑了 主板没问题了。

显卡的问题
这个贴可以锁了

网友:
楼主首先恭喜你  这个板子还有质保的 是3年的 还有 换电容一定看好正负 还有就是清理坏的电容的漏液

网友:
是不是有锡掉在桥下.或是把小电容两边短路了

网友:
一长二短,我觉得是显卡问题,但是这板集成显卡了。估计是焊电容的功夫不过关。未焊好或者将旁边的线搞断了。你又不上诊断卡的跑码,我们好难帮你!

网友:
查查cpu和agp电压可正常

网友:
建议换6.3V,3300的电容。

网友:
可能是装反了

可能是装反了222222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碰到这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晕

网友:
我也是 有几块板换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