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80 ver.5 不触发的怪现象

楼主(2008-10-28):
客户说故障是做系统蓝屏,一看CPU座旁的电容爆了,换掉后发现不触发,量了3VSB是有的IO 67脚也有3.3V  排针有5V,按排针IO 67没跳变,这时我就量了一下USB的数据线发现有两个脚居然还有1.5V  和2.9V的电压,我也不好判断了请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看开机键有电压么,有的化刷一下BIOS 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故障换晚电容不触发后刷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