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到26就断电问题

楼主(2008-10-28):
一快精英主板跑道26 就断电  主芯片 电容 都换过了,下一步查那啊

网友:
刷BIOS,加焊北桥!~有AGP换AGP槽,都不行的话北桥挂

网友:
26好像是显卡未过,测一下显卡的供电

网友:
查ROM供电这路有问题,就是这样的啊,你把ROM拿掉,看看孔板开机,会不会断电,如果不断就是ROM供电的问题

网友:
什么是rom电路是指那呀
辉煌电子

网友:
应该是BIOS 吧

网友:
我也有块精英的也是这样,后来换了个IO就好了,故障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