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TGDI-LA无法上cpu

楼主(2008-10-28):
今天遇到一HP品牌机主板  华硕的PTGDI-LA   无法上cpu,775针,坐内针都正常,个测量点的阻值都正常,上假负载后加电各电压没问题,加上cpu后加电断电,不接四脚12V单独供电,能加电,不复位。怀疑Q1Q2有问题,但全部拆除后,测量每个都正常,没有击穿现象,怀疑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请高手赐教。。。。。。。。。电源管理是ADP3180      小的是ADP3418K

网友:
应该是负载不行最好把场管和主芯片。从芯片全换,在看看显卡插槽的AD线是否正常

网友:
cpu的问题要首先排除

网友:
供电场管和电源IC一起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