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工作。

楼主(2008-10-28):
本人有一848P的主板,开机没动静。检测卡显示C1,跳线还原BIOS,可以启动电脑。可以进系统。可以进入BIOS,可以设置BIOS,不能保存BIOS。不能重启电脑。重启电脑检测卡显示C1。刷BIOS时出错,不能写出。请问这是什么是方的问题。谢谢。
电脑检测卡
刷BIOS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c1应该是内存没有通过,你在确定内存好的前提下可以刷一下bios

网友:
内存一定是好的。鑫麒麟848P (V1.0)的主板,找不到原厂的BIOS。用顶星的848P(V1.1)不行。BIOS是焊上主板上的。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换。到哪能里能找到原厂的BIOS。
[
]

网友:
可以用BP或CBROM把bios改下或换老CPU,845pE和848很多这种问题

网友:
求鑫麒麟848P 1.0 BIOS
本人的鑫麒麟848P 主板是
北桥 RG82848P
南桥 FW82801EB
IO ITE(IT8702F-A)
BIOS WINBOND(W49V002FAP)
时钟 ICS(CA430110)
声卡 ALC101
现在该主板出问题了,BIOS可以写出,不能写入,
跳线还原后可正常启动一次,可进系统,可进BIOS,
可设置BIOS,不能保存设置,不能重启电脑。我想找一个刷一下试。
谁有该主板的BIOS请发到本人信箱
pj26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