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楼主(2008-10-28):
一个LG的纯平显示器,发现显示器的KA3842烧坏,还有好多电阻烧糊了看不清,请问一下我要换电阻(色环电阻)我不知道电阻的组值多大怎么换啊,我又没有同型号的显示器,在网上也没找到图子请问我怎么换电阻啊,

网友:
先找份资料看下色环电阻阻值的认法吧.要不然告诉你也不会换呀,烧糊了的电阻把你机的型号发上来呀,

网友:
把显示器的具体型号报上来,看看能否帮你找到相应的图纸,有图了就方便多了!

网友:
用不着找一样的显示器图纸.找一个3842的电源图作为参考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呵呵, 3842的 电源闭着眼睛都可以修。。。。。

如果是开关管,和3842都炸了。。。。那么烧掉的电阻  就是 开关管G极到 3842的6脚之间的电路,因该是最多4个电阻,和1个二极管。  还有就是 串在变压器上的0.X欧姆的过载取样电阻。

  这 部分,大多数3842电源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随便找个图纸都可以搞定。。。。。。。。

串在变压器上的0.X欧姆的过载取样电阻 不能选大了。。如果修好后,电源打嗝保护。 那么这个电阻可以用保险丝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