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8KRAI-A主板跑C1不过

楼主(2008-10-28):
EP-8KRAI-A主板跑C1不过问题,旁边的D436管子换了旁边的小芯片也换了,
内存供电是2.63,内存换过好的试了,现在是内存报警,这是不是只能刷BIOS解决了

网友:
内存供电是2.6,时钟有没有?是不是接触问题

网友:
时钟有,我测的都正常吧,内存在2.5左右都可以,管子我也换了好几个 估计供电就是2.63了,内存接触都试过N次不行,有别的解决办法吗?现在就是没试刷BIOS了

网友:
有内存假负载的话,你可以测测ad和data对地阻值,有显示器再看看其波形

网友:
打的阻值是一样的 不是这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NF单桥的板子,是的话加焊下桥试试

网友(2008-12-04):
我也有片这样的板子,不知道怎么解决,请教高手

网友:
不是大问题,你按座试试嘛,好修,

网友:
不过内存可能北桥问题

网友:
有可能BIOS资料不对哦,我遇到太多了

网友:
刷BIOS,
这板子通病

网友:
BIOS刷过,槽洗过,电压都正常,座子没问题。怀疑北桥问题

网友:
内存供电那个管一定要一样才能过,换别的就不行

网友:
看看内存的1。2V电压有没有

网友:
楼主的你的主板是不是 橙色对地只有6欧,也可以通电,是吗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