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m2主板上cpu不工作且与南北桥温度同时增高

楼主(2008-10-28):
845GV-M2小板 测量阻值正常,上假负载测电压正常,上cpu加电不工作,南北桥与cpu温度猛增,10秒内烫手。又遇见过的吗?怎么解决?以前遇过这样的主板,上cpu不工作有可能是坐虚焊或北桥虚焊,这样的问题还头一次遇见。

网友:
所有的ad和data阻值都试过了吗,如果都试过了,你看看南北桥外围电路中有没有短路的地方或电容严重漏电

网友:
请楼主说的详细点~!风扇转吗?有没有CPU电压?主板上的各供电又如何呢~!?

网友:
风扇转  电压正常    明天再测测

网友:
检查AGP1.5V供电

网友:
量量AD线, REF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清除下CMOS,看看有没有,以前我试过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