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会去掉显示器的开机画面?

楼主(2008-10-28):
有没有人会去掉显示器的开机画面?或者会解读EPROM数据?

网友:
呵呵.这个还没搞过.不过有的显示器可以在菜单或工厂模式里面选择待机图案.

网友:
这个数据在编程器的软件中是16位的,但是一点也看不懂,不知道里面的代码分别代表的是什么。老张,你看看呀,能不能指教一下呢?谢谢你您!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难搞,彩显CPU,是一个专用CPU。它内部固化有程序,开机画面的内容由程序控制。
外部的存储器保存的是各种模式下参数(如:行幅行中心等等)。
想去掉那东西,学单片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