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V的内存电压算正常吗?

楼主(2008-10-28):
ABIT KV-81的板,无CPU电压。没有明显发热器件。
电源芯片RT9244,由一IT8282M控制。
原给一家维修店检测,说是RT9244坏,拿回来后我不甘心,重新拿起电表测试。发现RT9244没有启动电压。而RT9244是由IT8282M带动的
即IT8282M没有启动CPU电压。
在论坛查相关资料,得知IT8282M是一款高级的电源管理芯片。
而且得到的还有一点提示就是:有部分主板如果主板其他各点电压不对的话K8的板也不会启动。

于是我开始检测各个点电压,发现IT8244只有4脚有2.3V的内存电压。1、2脚和3脚没有正常的电压(3脚上有零点几伏),13脚也没有电压输出,12和14脚有近5V的电压。
而由W83303提供的内存电压只有2.3V,MOS管G级电压近4.2V。
现在想问问前辈,IT8282M的启动条件是什么,是不是2脚要有1.25V,3脚要有2.5V。1脚要有近5V的电压才可以启动CPU电压?

还有就是2.3V的内存电压算不算正常?

网友:
1脚是VCORE_GD,没有正常的VCORE.肯定1脚为低电位
12脚,14脚有5V输出,应该证明8282M工作了
但是13脚没有电压,VCORE被关闭输出了!

建议更换8282M

网友:
内存电压不足会对8282M产生影响吗?
还有2、3脚的电压是CPU供电前有的还是CPU有电压后才有的?

我可以把9244的30脚电压强制拉高吗?

网友:
内存电压不足会对8282M产生影响吗?
还有2、3脚的电压是CPU供电前有的还是CPU有电压后才有的?

先有VDIMM_STR  再有VDDA ,然后是VCORE.
既然现在前两者都有了,就只剩下VCORE了

可以试试给9244 30脚一个高电位

网友:
本站的IT8282M 在哪买了?
怎么我找不到?

网友:
由于没有IT8282M和RT9244
我只能继续测量了。
现在我通过一个22欧电阻把RT9244的30脚电压拉高,8282M的2脚出现了1.25V电压
同时出现了复位信号。CPU还是无电压。

用这个电阻把8282M的13脚电压拉高,CPU有了0.8V的电压。其他没有明显变化,也没有复位信号的出现。如果RT9244的损坏率不高的话,就换IT8282M了。

网友:
14脚有近5V的电压
这个是 VDDA_EN
如果这个正常了。那第3脚应该有2.5V,如果没有。你就查查14脚干嘛去了吧。应该是VDDA_25电路问题
继续关注。。。。

网友:
把RT9244  30脚翘起来
看看8282M有没有高电位输出
就好区分是哪坏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