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液晶显示器花屏故障维修

楼主(2008-10-28):
好久没来过这个版块了,闲来无事.....把我QQ空间里看似有用的个人日常维修经验剪图发点上来,认为有用的可以来看看....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A:
如果此芯片为14pin 4通道缓冲器, 检查及处理过程好像有误:1)att7205的11脚不是Ocom而是信号输入端i3,不能加5V. 2)14脚也不是Icom而是Vdd. 仅为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此芯片为14pin 4通道缓冲器, 检查及处理过程好像有误:1)att7205的11脚不是Ocom而是信号输入端i3,不能加5V. 2)14脚也不是Icom而是Vdd. 仅为参考。

人家AAT7205是24脚的8+1 Gamma回路稳压驱动器好不好?看了你的回复,确认你就是传说中的高高手!顶你!不顶不行!试问?你这个高手是如何练成的?

网友:
哈哈.....我只是把我QQ空间的经验转过来罢了!有意思,此机已经拿走一个多月喽,如果有问题的话,应该拿回来修了吧?

网友B:
各们仁兄,有没有AAT7200芯片资料,48针,QFP封装的,发一个过来,我有一个屏就差它了,或者提供各针电压也可以呀,开机过一段时间白屏,初步判断是它的毛病,跟帖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们仁兄,有没有AAT7200芯片资料,48针,QFP封装的,发一个过来,我有一个屏就差它了,或者提供各针电压也可以呀,开机过一段时间白屏,初步判断是它的毛病,跟帖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