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407WFP 电源故障 有修过或资料的前辈请指点

楼主(2008-10-28):
DELL 2407wfp液晶显视器电源部分损坏,现电源ic已经无法辨认型号,那位高手修过此显示器的请帮个忙.看看电源板上的IC651和R669都是什么型号.要是有电源图纸就更好了.先谢谢各位.DELL 2407WFP 电源故障 有修过或资料的前辈请指点

网友:
只有分析电路,才能知道是什么型号的IC

网友:
把电源IC的各个脚外围功能都报上来分析

网友:
1角2角可能是震荡.3角应该是电源。4角是反馈 5角好象是负反馈.6角是地。7角是开关管的驱动.8角就不知道是什么了我分析可能是一个标准电源输出,还有就是这个板子上是两个开关电源怀的这个可能是个待机电源,不过奇怪的是这个开关变压器没接任何负载.只是通过一个68K的电阻连到了5角上.而8角则连了一个三极管通过光电偶合器来控制控制,三极管的另一端则连到了另一个电源IC的电源上. 不知道我说的大家能不能听明白.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可能是个什么芯片,辛苦大家了

网友:
以经高手告诉我了,这个芯片是L6561

网友:
这个芯片容易买到吗, 还有就是我查了一下,和L6561差不多的还有L6562和L6565不知道它们三个之间可不可以待换  辛苦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