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29):
屏试过是好的,到高压板的电源是15v正常吗?电源部分换过滤波电容25v470uf用50v470uf代换的有问题吗?请高手帮忙?
电源

网友:
高压的问题
你把灯管试一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就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外接高压板 测 内灯管
外接灯管 测 高压板
高压板的问题多点(先排除电源)

网友:
灯管或高压板,就这两种情况

网友:
我碰见过是 适配器的问题 再就有的是供电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uid=97765#pid607465
高压板问题噢

网友:
最常见的是高压板和灯管有问题,有时电源适配器有问题也会这样,我就遇到过。一次有个客人拿一台机来,我接上信号线,一通电,亮一下就灭了,指示灯还亮着。我以为是灯管的问题,等我拆下来用另外的电源插上去又好了,所以电源出了问题也有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