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电源部分明显烧了几个元器件,换了还是不行, ...
CRT显示器电源部分明显烧了几个元器件,换了还是不行,无输出

楼主(2008-10-29):
现在二次电源无输出,CRT显示器电源部分明显烧了几个元器件(3842,开关管等等好几个),换了以后还是不行,可能还有一些隐藏的坏了,好难找出来,怎么办,老师说必须完成这个任务。。
显示器

网友:
检查 开关管 G D S 极 的元件 不行 就地毯式 搜索

网友:
看看有电阻烧没有?用表量一下。

网友:
找一个3842的应用图来对比着查查看,用3842组成的开关电源就那么几个元件,应该不难查的!最好是先把供电负载B+端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