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盘的数据谁能恢复

楼主(2008-10-29):
该硬盘是昆腾365M的老盘,工作了十多年,最近响声如同在水泥地上拖着铁板,并不能自启动进入DOS了.停机卸下盘在新机上试,开机时响一下后便停了,CMOS不能认出该盘,要进入CMOS连续使用硬盘自动检测,在硬盘哗哗响一段时间后,才能认出该盘.此盘内的数据十分重要,有谁能百分百帮我把数据拷贝出来?我要的是数据.
另外,效率源硬盘数据强力复制程序对此盘有用吗?哪位用过这程序?

网友:
有谁能百分百帮我把数据拷贝出来?

你不是做技术的吧?还没有检测谁能保证啊?

从声音分析希望不大,但是cmos能检测到还有一丝希望,不过估计要再纯dos下操作了。

北京的可以找我,这个远程做不了,要再dos下做

网友:
不熟悉的话而且数据很重要的话,还是找专门的恢复中心吧,否则可能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网友:
估计你这个盘固件区有坏道了,或都是磁头老化了,从你上面的情况看是磁头很难读取得出数据。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只能在开机时多检查几次,检到盘就把里面的东西一次复出来。夜长梦多。
还有,十几年的重要数据了还装在一个这么老的硬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