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亮了没有键盘???请帮忙

楼主(2008-10-29):
有一块福达815主板,点不亮经过检查BIOS坏了,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和具体型号,就随便下载了815EP    815EPB    815E   815EPT的BIOS每个版本都刷了一次,主板现在能点的亮,也能上图拉丁CPU,有时要触发几次才能点亮,但是提示F1没有键盘,检查了键盘电路有电压,基本正常,请大家我该换什么?查什么?因为是学习否则815还修理什么。谢谢大家了。

网友:
拆掉PS/2排容试试,不行换I/O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块福达815主板,点不亮经过检查BIOS坏了,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和具体型号,就随便下载了815EP    815EPB    815E   815EPT的BIOS每个版本都刷了一次,主板现在能点的亮,也能上图拉丁CPU,有时要触发几次才能 ...

有时诊断卡跑26主板不亮,关闭再开就亮了。

网友:
继续刷BIOS 。BIOS型号不对。可能造成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解决,原来就是IO问题。谢谢大家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