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快主板的毛病非常怪

楼主(2008-10-29):
有一快天机848p的主板过CPU'内存后断电,之后开不来.
把电源拔掉放会电后又出现过CPU'内存后断电.
请同僚们帮帮忙

网友:
刷BIOS,检查CPU座是否虚焊,再不行换IO芯片处理。

网友:
楼上说的这么严重啊 ?
依我看啊  。清CMOS   把电池要牢固的放在座子里。或者直接换电池座子。

网友:
是内存部分有问题
可以刷BIOS,NB,I/O,CPU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开机电路有问题,查开机电路。

网友:
1、“之后开不来”是不触发了吗?如是板子有轻微短路。当然确保电源是好的。
2、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是什么主板 有些主板电池没电了  也会出现此现形

网友:
多半Io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