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OS下不死机,系统下不定时就死机了

楼主(2008-10-29):
手中一块GA-8VT800的VIA芯片组的主板,在系统下很容易就死机了(DOS下我试的时间不是很长,没有发现死机),时间没有规律。有时还蓝屏死机。在死机时CPU和其他的元件无发热的现象,目测电容也无凸起不良的,不知道此主板是啥毛病了。象这种死机的主板没有修过 ,有请各位大侠帮忙出个注意!先谢谢了

网友:
搞过块华擎KT400的板..在系统不定时死机..时钟IC换掉就好了 LZ摸摸你的时钟IC看温度怎么样

网友:
不一定是主板的事,重点试内存,

网友:
换内存试试吧?

网友:
内存,电源。CPU。显卡我都换过好几次了。回2楼的师傅,时钟IC温度正常!现在怕的是CPU座有空焊现象,但我也吃不准

网友:
刷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