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开不开机怎么回事

楼主(2008-10-29):
815主板强制开机也开不开,和插电源的那有没有关系,    哪里控制电源那的芯片呀

网友:
如果供电场管短路 。强加点也会不开机 。
侧过场管了吗 ?

网友:
是否检测开机电路。OI坏了。吗?我新手来

网友:
开不了机!
有多方面的呀!
电源,等等

网友:
高手来了,810和815都有这类故障出现,解决办法:把电池拿掉,不安装电池再开机,然后再把电池安装好就好了!~OK!

网友:
查有没有开机电压,或者那里有短路

网友:
跑跑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