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问题啊V星M957G V1.0主板CPU不通电怎么解决

楼主(2008-10-29):
V星775主板上CPU用手摸没有温度,测得上管和下管都有12V电压.但剩下的2个脚都是0V,电感上也没有电压.它的电源管理芯片为RT9243.测得最高电压是5V,没有12V.是不是正常的啊/?搞不明白,请各位高手大大们赐教啊

网友:
第一  。电源IC 坏
第二 。 北桥附近的8脚IC坏 导致场管无电压输出 。也会造成CPU 无电压。

网友:
考虑一下PWM的外围元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