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100不开机求助

楼主(2008-10-29):
刚接了台ASUS Z9100按开机键没任何反应,开机脚有3.3V,开机按键是没问题的,把COMS电池取掉后过一下通电可以自动开机,但装上COMS电池按开机键不行,有事用手摸下南桥晶振能开机,用万用表测试晶振一边有0.9V,一边为0V。更换了南桥还是一样,请高手多多指教。
不开机

网友:
为什么换南桥?怎么不换晶振、谐振电容?

网友:
在线求助,请不吝赐教啊!

网友:
哦!晶振和电容都先换了。

网友:
用手摸一下晶振有时能开机的话,你有示波器可以量一下波形,确诊一下该晶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晶振是没有问题的,我都换了N个了。

网友:
查晶振的相关线路

网友:
我遇到了一台A6000的机器是晶振坏了,故障跟你说的差不多

网友:
有个电容被击穿了,导致晶振一脚没电。。。。修过几次

网友:
楼上的高手可否说明白些是哪个位置的电容啊!不胜感激。

网友(2008-12-02):
应该是晶振周围的电容吧

网友:
就是106电阻的2个电容中的一个

网友:
电容一般是多大的呀?

网友:
找个同样板子拆了,要不就查图纸了,这个图纸好找呀!

网友:
学习了,今天也接了一台,也是模一下晶振就可以!换晶振不行,打算干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