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GE-MX主板内存报警故障

楼主(2008-10-29):
       华硕P4GE-MX主板不插内存,测试卡走C1并报警,但插上内存后走C1,不报警,3秒钟左右自动断电。上打阻值卡,查内存电压1.25/2.5v正常.接184脚的电压是3.3V,应该是正常的,数据线、地址线、时钟线电压都为1.25。换了一条新内存,故障一样。刷BIOS也一样。后发现新内存上到其他机子也报警,估计是这块华硕板子的SPD3.3V电压把新内存搞坏了(新内存SPD电压应是2.5V)。现在我想应该还是内存条问题,要找一条SPD电压为3.3V的试试看再说了。各位高手有何好的办法?

网友:
故障已解决

接上CPU假负载(不带灯的),测量负载上的数据线电压,发现有一条线电压不稳定,拆开CPU座子的上盖,检查到有一个针有点黑,清理后再上真的CPU,检测卡一路跑到26,一切正常。问题到此解决。

网友:
楼主是怎样清理有点黑的那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