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滴答滴答响

楼主(2008-10-29):
牌子是神州数码的   里面是和KTC一样的电路!!!在不接数据线的情况下咝咝声会持续10秒 而且次级输出的每组电压是正常电压的一半多点(35V一次,3.8V灯丝,50V,8.2V,-8.6V),10秒过后声音没了  电压恢复正常,指示灯一直闪红色。。  但接上信号线开机就不一样咯~~声音一直响 电压也也只有和刚开机不接信号线一样(35V一次,3.8V灯丝,50V,8.2V,-8.6V)原故障是行管和电源的IC控制管保险,都坏的,修好电源竟是这样的问题出来...什么问题啊 还有什么电路要检查的吗!!

现在彻底把电源修好了,通电滴答滴答响3下后又咝咝响咯~~,我一路一路断开12V那组问题 ,顺着断到A472J(就是挨着CPU21脚 那个)输出电压及后级的其他电压都正常了,后来我换上一样都不行,我把包拿掉电压也正常了,换上新的也不行,是包质量不行还是不对呀?

网友:
高压帽查过了吗。。。。。。。

网友:
先要分清是高压漏电的咝咝声呢还是电源变压器的叫声?如果是高压漏电,在黑暗的地方就能观查到漏电的部位,如果是电源变压器的叫声那就是说它的工作有不正常的地方,如负载过重,频率不对等等

网友:
如果有吱吱声,多半电路中有短路的情况,仔细查查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着重查一下主电源输出反馈电路电阻是否变值

网友:
断开行负载.先把电源输出电压修正常了再说.

网友:
查高压部分,高压煲,高压帽,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听声音是在高压包这边~~高压包没漏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的   。。。。。。。。。。。。。。。。。。。

网友:
谢谢板主   7楼的  这些东西我都有换过噢~~~不起作用呀
5楼和6楼我觉得是对的,查查在说

网友:
电源部分的问题!!!3842的第6脚的电解电容挂了!!换了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换好了 电源正常了  。。看上面我说。。。

网友:
看见的兄弟来说说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有没有换下试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现货所以没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