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PE1000-G开机问题!!!

楼主(2008-10-29):
技嘉8IPE1000-G REV4.0主板,PCI上的A14脚没3.3V啊!!第一次维修此板这种现象,没什么经验啊!那位大哥可以提供点思路。这个主板有没有通病啊!!!谢谢!!!
通病

网友:
飞翔老师在不!!!帮我指点思路啊!!!!

网友:
查到开机电路上有个标着JG的贴片三个脚的管子,不知道是什么管子,我用702代,插上电源线就通电了。心想
该好了吧!取下电源线,上CPU、内存、显卡点亮了。没想到的是按开机针关不了电,取下电源线再插上有不通电了。请问哪个大哥知道JG这个是什么管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