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842电源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10-29):
测的3842电压:1脚:0.7v     2脚:2v   3脚:1.5v    4脚:0.05v  7脚:11.2v  8脚0.05v
7脚电压不跳变,一直都是11.2V,启动电阻没问题!
这种情况是不是供电不足呀?应该怎样解决?谢谢!!!!!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问题是7脚和三脚之间有个稳压二极管性能不良,更换后正常。

网友:
你的3842可能是的坏的,8脚应该有5V电压。

网友:
说的 很对   换个3842看看

网友:
第八脚为基准电压输出脚,正常应该为+5V,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而且3脚电压高于1V时,就会关闭6脚驱动脉冲输出,使电源开关管关闭……

网友:
查6脚对地是否短路。这种情况IC3842坏可能性高些

网友:
这种情况应先换一下3842试试,如果不行的话再查3842外围元件,可先将7脚吸空测一下电压是否正常(38V左右),这样就好判断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问题是7脚和三脚之间有个稳压二极管性能不良,更换后正常。

网友(2009-01-09):
应该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