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p4igv65主板的

楼主(2008-10-29):
pci旁边的电容型号多少主板电容型号被人换了型号不对了

网友:
请讲清楚点,是哪个电容?如果是旁边的电解电容的话是100uf/6.3v。我这块板是P4I65GV的,看起来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华擎板6.3V 1000uF的比较多,通常也是这个电容全板暴光了!!!
PCI旁边那些大多是这个电容

网友:
注意电容不要装反了啊

网友:
这4个小的什么型号

网友:
asrock的主板上的小电容基本都是1000UF6.3v的

网友:
主板上用的最多的就是1000U 6.3V
你这4个就应该是这种。换吧。没事

网友:
注意电容不要装反了啊
电容:华硕=华擎  <>其他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