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V盘很多块坏,不知是头还是?

楼主(2008-10-29):
SA structure test

Selected family ........................... Vulcan
Model ..................................... Maxtor 6V080E0
Firmware .................................. VA111630
Serial .................................... V216M68G
Min. cylinder ............................. 7
Max. cylinder ............................. 32762

Checking UList
Error ..................................... Wrong Module Id "37"

HDD configuration module
Id ........................................ 1F
Read ...................................... Yes
Header .................................... DISK
Checksum .................................. Error
Model ..................................... Maxtor 6V080E0
Serial number ............................. V216M68G
Max LBA ................................... 160086528
Head number ............................... 2
Head map .................................. 2 3
SA head map ............................... 2 3
     Model1 ............................... Maxtor 6V100E0
     Max LBA .............................. 195813072
     Model2 ............................... Maxtor 6V100E0
     Max LBA .............................. 195813072
     Model3 ............................... Maxtor 6V100E0
     Max LBA .............................. 195813072
     Model4 ............................... Maxtor 6V080E0
     Max LBA .............................. 160086528

Checking Calibration adaptives
Error ..................................... UBA 121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79 C/H/S : 39072/1/512

Checking User data adaptives
Error ..................................... UBA 29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1D C/H/S : 39072/1/512

Checking Zone Table
Read ...................................... Yes
# : Start Cyl:  End Cyl:  SPT
---------------------------------------------------------------
1 :      917:        0: 7028
2 :        0:        0: 7029
3 :     2024:        2:    0
4 :        0:     1280: 2018
5 :        0:    25364:    0
6 :        0:    25365:    0
7 :        1:        0:    0
8 :     1200:      872:    1
9 :    43700:        0: 1140
10 :    43701:        0: 49812
11 :        0:        0: 49813
12 :      861:        5:    0
13 :        0:     1008: 2250
14 :        0:     2612:    1
15 :        0:     2613:    1
16 :        5:        0:    0
17 :      864:     1120:    5

Checking ROM Copy
Error ..................................... UBA 2408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F8 C/H/S : 39078/1/512

Error ..................................... UBA 2408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F8 C/H/S : 39078/1/512

Error ..................................... UBA 2408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F8 C/H/S : 39078/1/512

Checking RZTbl
Error ..................................... Wrong Module Id "78"

Checking P-List
Error ..................................... Wrong Module Id "18"

Checking G-List
Error ..................................... Wrong Module Id "1B"

Checking RZTbl-PList
Error ..................................... Wrong map

Checking HLists
Error ..................................... UBA 6874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22 C/H/S : 39091/1/512

Checking security
Error ..................................... UBA 125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7D C/H/S : 39072/1/512

Checking S.M.A.R.T.
[SMRT_T] .................................. Error
[SMRT_A] .................................. Error
[SMRT_AC] ................................. Error
[SMART_SUMMAR] ............................ Error
[SMART_ST] ................................ Error
[SMART_HOSTV] ............................. Error

Checking FMTI
Error ..................................... UBA 813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5D C/H/S : 39074/1/512

Checking [DISK/PW]
not found

Checking All
Module 00 ................................. Ok
Module 01 ................................. Ok
Module 03 ................................. Ok
Module 04 ................................. Ok
Module 05 ................................. Ok
Module 08 ................................. Ok
Module 09 ................................. Ok
Module 0A ................................. Ok
Module 0B ................................. Ok
Module 0C ................................. Ok
Module 0D ................................. Ok
Module 0E ................................. Ok
Module 0F ................................. Ok
Module 10 ................................. Ok
Module 11 ................................. Ok
Module 12 ................................. Ok
Module 13 ................................. Ok
Module 14 ................................. Ok
Module 16 ................................. Ok
Module 19 ................................. UBA 124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7C C/H/S : 39072/1/512
Module 1A ................................. UBA 125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7D C/H/S : 39072/1/512
Module 1C ................................. UBA 152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98 C/H/S : 39072/1/512
Module 1D ................................. UBA 411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33 C/H/S : 39073/1/512
Module 1E ................................. UBA 121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79 C/H/S : 39072/1/512
Module 1F ................................. UBA 28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1C C/H/S : 39072/1/512
Module 20 ................................. UBA 463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67 C/H/S : 39073/1/512
Module 21 ................................. UBA 29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1D C/H/S : 39072/1/512
Module 22 ................................. UBA 150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96 C/H/S : 39072/1/512
Module 23 ................................. UBA 413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35 C/H/S : 39073/1/512
Module 24 ................................. Ok
Module 25 ................................. Ok
Module 27 ................................. Ok
Module 28 ................................. Ok
Module 29 ................................. Ok
Module 2A ................................. Ok
Module 2B ................................. Ok
Module 2C ................................. UBA 6824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58 C/H/S : 39090/1/512
Module 2D ................................. Ok
Module 2F ................................. UBA 126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7E C/H/S : 39072/1/512
Module 30 ................................. UBA 127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7F C/H/S : 39072/1/512
Module 32 ................................. UBA 151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97 C/H/S : 39072/1/512
Module 33 ................................. UBA 6874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22 C/H/S : 39091/1/512
Module 34 ................................. UBA 154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9A C/H/S : 39072/1/512
Module 38 ................................. UBA 2664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90 C/H/S : 39079/1/512
Module 39 ................................. UBA 2408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F8 C/H/S : 39078/1/512
Module 3A ................................. Ok
Module 3B ................................. Ok
Module 3C ................................. Ok
Module 3D ................................. Ok
Module 41 ................................. UBA 129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81 C/H/S : 39072/1/512
Module 42 ................................. Ok
Module 43 ................................. Ok
Module 44 ................................. UBA 123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7B C/H/S : 39072/1/512
Module 45 ................................. UBA 132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84 C/H/S : 39072/1/512
Module 46 ................................. Ok
Module 47 ................................. Ok
Module 48 ................................. UBA 410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32 C/H/S : 39073/1/512
Module 49 ................................. Ok
Module 4A ................................. Ok
Module 4B ................................. Ok
Module 4C ................................. Ok
Module 4D ................................. Ok
Module 4E ................................. Ok
Module 4F ................................. UBA 2824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30 C/H/S : 39079/1/512
Module 54 ................................. Ok
Module 56 ................................. Ok
Module 57 ................................. Ok
Module 58 ................................. Ok
Module 59 ................................. Ok
Module 5A ................................. Ok
Module 5B ................................. Ok
Module 5C ................................. Ok
Module 5D ................................. Ok

网友:
Module 5E ................................. UBA 490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82 C/H/S : 39073/1/512
Module 5F ................................. Ok
Module 60 ................................. Ok
Module 61 ................................. Ok
Module 62 ................................. Ok
Module 63 ................................. UBA 128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80 C/H/S : 39072/1/512
Module 64 ................................. UBA 466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6A C/H/S : 39073/1/512
Module 65 ................................. UBA 467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6B C/H/S : 39073/1/512
Module 66 ................................. UBA 476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74 C/H/S : 39073/1/512
Module 67 ................................. UBA 485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7D C/H/S : 39073/1/512
Module 68 ................................. Ok
Module 69 ................................. Ok
Module 6A ................................. Ok
Module 6B ................................. Ok
Module 6E ................................. Ok
Module 70 ................................. UBA 763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2B C/H/S : 39074/1/512
Module 71 ................................. UBA 764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2C C/H/S : 39074/1/512
Module 72 ................................. UBA 765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2D C/H/S : 39074/1/512
Module 73 ................................. UBA 797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4E C/H/S : 39074/1/512
Module 74 ................................. Ok
Module 75 ................................. Ok
Module 76 ................................. Ok
Module 77 ................................. Ok
Module 79 ................................. Ok
Module 7B ................................. UBA 805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55 C/H/S : 39074/1/512
Module 81 ................................. Ok
Module 82 ................................. Ok
Module 83 ................................. Ok
Module 84 ................................. Ok
Module 85 ................................. Ok
Module 86 ................................. Ok
Module 87 ................................. Ok
Module 88 ................................. Ok
Module 89 ................................. Ok
Module 8A ................................. Ok
Module 8B ................................. Ok
Module 8C ................................. Ok
Module 8D ................................. Ok
Module 8E ................................. Ok
Module 8F ................................. Ok
Module 90 ................................. Ok
Module 92 ................................. Ok
Module 93 ................................. UBA 813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5D C/H/S : 39074/1/512
Module 94 ................................. UBA 1069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5D C/H/S : 39074/1/512
Module 96 ................................. UBA 4872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C0 C/H/S : 39085/1/512
Module 97 ................................. UBA 4616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28 C/H/S : 39084/1/512
Module 98 ................................. UBA 5032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60 C/H/S : 39085/1/512
Module 99 ................................. UBA 1133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35 C/H/S : 39075/1/512
Module 9A ................................. UBA 1135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37 C/H/S : 39075/1/512
Module 9B ................................. Ok
Module 9C ................................. Ok
Module 9D ................................. Ok
Module 9E ................................. UBA 1137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39 C/H/S : 39075/1/512
Module 9F ................................. Ok
Module A0 ................................. Ok
Module A1 ................................. Ok
Module A2 ................................. Ok
Module A5 ................................. UBA 1139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3B C/H/S : 39075/1/512
Module A6 ................................. UBA 1143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3F C/H/S : 39075/1/512
Module A9 ................................. Ok
Module AA ................................. Ok
Module AB ................................. Ok
Module AC ................................. Ok
Module AD ................................. Ok
Module AE ................................. Ok
Module AF ................................. UBA 1145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41 C/H/S : 39075/1/512
Module B0 ................................. Ok
Module B1 ................................. Ok
Module B2 ................................. Ok
Module B3 ................................. Ok
Module B4 ................................. Ok
Module B6 ................................. Ok
Module B7 ................................. UBA 1365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1D C/H/S : 39075/1/512
Module B8 ................................. UBA 8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08 C/H/S : 39072/1/512
Module B9 ................................. Ok
Module BA ................................. UBA 4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04 C/H/S : 39072/1/512
Module BB ................................. UBA 43178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152 C/H/S : 39191/1/512
Module BC ................................. Ok
Module BD ................................. Ok
Module BE ................................. Ok
Module BF ................................. Ok
Module C0 ................................. Ok
Module C1 ................................. Ok
Module C2 ................................. Ok
Module C3 ................................. Ok
Module C4 ................................. Ok
Module CB ................................. Ok
Module CD ................................. UBA 1159 Reading error : Maxtor techno command error. Command : 53. Code : 004F C/H/S : 39075/1/512
Module D0 ................................. Ok

网友:
再上个图片看看。  SA的图也在

网友:
pci不支持6V的盘
修复难度很大

网友:
啊....不是吧,老大,为什么PCI3000支持的盘这么少啊.那么6V的盘用什么东西修?

还有,串口硬盘是主流,  该用什么工具去修呢?

网友:
那就只能等待UDMA了!UDMA太贵了!
盗的目前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