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明基17寸液晶显示器通电后频繁开关机故障修理方法!

楼主(2008-10-29):
事先申明,本人不是专业维修人员,只是自家的显示器坏了,想学习一下,争取不送修,自己就能搞定它(本人学过电子,只是现在不常用,家中备有烙铁等常用维修工具)。

搜索论坛之后发现明基通病的维修方法,我已去淘宝买了相关配件,但是我发现明基通病大家描述的基本是开机后黑屏,而我机子是通电后会自动开关机,开关时间没有规律,我试过用手压住按键时,有时正常时间的变长,如果不动,就没有规律了。请教坛内热心的高手,我机子的故障是属于明基通病吗?在更换零件前,有没有必要先检查一下别的什么?谢谢!

网友:
查一个电源板部分,很有可能是由于保护电路引起的,看看有没有哪里短路,使保护电路开启,以致关机

网友A:
先开机,正常开机后把按键板拔掉,接着玩电脑,看还会不会有问题出现

网友B:
一通电显示器就自动开关机了,带点拔板应该不好吧

网友C:
去掉开机键试试看 怀疑粘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开机,正常开机后把按键板拔掉,接着玩电脑,看还会不会有问题出现

按你的方法试下,正常开机后把按键板拔掉,真的就正常了,看来就是按键板的问题了,继续请问该如何修理按键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掉开机键试试看 怀疑粘连

可能就是开机键粘连,该如何修理,要更换吗,这种开关容易买吗?

网友A:
找那些旧的东西上面有这种东西的换上去就行了,不用买的,我想只要不是那种贴片式的,就大到的找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那些旧的东西上面有这种东西的换上去就行了,不用买的,我想只要不是那种贴片式的,就大到的找得到

谢谢回复,可是我不是专业维修人员,家里没有旧的可替代的东西!今天还是拿酒精来清洁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D:
查一下开键是否有只帖片电容?换一下试试

网友:
对了,最好连同开机键同时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E:

支持,先排除最简单的故障原因,再考虑芯片问题,不要钻进死胡同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开键是否有只帖片电容?换一下试试

开机键旁边板上有个电容的图示,可实际是空的,并没有装上电容。如果换开关的话,这种开关一般的电子城容易买吗(我比较少逛电子城 )?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通电显示器就自动开关机了,带点拔板应该不好吧

带电拔插固然不好,不过,也不是不行,要看你拔的方法,人家高手带电CPU都敢拔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带电拔插固然不好,不过,也不是不行,要看你拔的方法,人家高手带电CPU都敢拔呢,呵呵!

我昨晚试过了,还是可以拔的,没问题,只是还没把开关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真豆,安上面回答就可以了,
如果都像你这样我们维修的不要吃饭喽HOHO

其实上学期间我们也会出去搞维修(不过是免费的),只是出来后没有进入这个行业,觉得这不是个很难的问题,所以就自己动手试试,估计我这样的人不多吧, 所以你就别担心饭碗的问题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的指导,显示器已被我搞定了,本来以为是电源开关键的问题,开始把最左边的那个开关换过来,通电后发现故障依旧,没办法只好拆下来重新检查,无意中发现第3个开关竟然是并到电源开关的控制电路中的,由于家里没有万用表,无法测量好坏,所以只好把第3个开关控制线路断开,再次接上电源后,显示器没有自动开机,按了一下电源按钮,显示器就开了,运行了一会,故障没有了, 。由于第3个开关平时也没用,所以,就将就着用了吧,最后再次谢谢论坛里的各位热心的朋友,谢谢!

网友:
我是真的不怎么建议向不搞维修的人多说什么的,

网友:
虚焊了 祝你成功

网友:
在我这里已经修了五六十BENQ的LCD 。不定时自动关机,百分之95都是按键漏电或是沾连引起的。全部换新轻触按键可解决问题。成功率高达95%。